[联想]
三星E1920NW三无-修后带不起负载-屠杀片

楼主(2017-09-09):
三星E1920NW三无-修后带不起负载-屠杀片
名字有点血腥,话说这两天有点失眠!硬是无聊又把黄秋生演的失眠看了,睡不着就算了,还满脑子的血腥!
客户的一台三星E1920NW三无,插电没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无图像无背光!报价,迅速拆机!
电源板正面,PWM芯片是ICE2QR0665
连着驱动板把值打了一遍,后级5.1V  15V无短路阻值正常,电容无鼓包!
前级整流桥和大电容正常,芯片7VCC阻值正常无短路!
断开驱动板,连个灯泡上电!大电容300V妥妥的,后级5.1V15V均无电压!
PWM芯片供电脚电压9V-18V跳变,怀疑反馈绕组的二极管D833、电容C842
稳压二极管ZD832有问题,拆掉稳压二极管,更换二极管和电容!无果
没有备用芯片,还好有迅维的神器通用电源模块!
接好电源模块上电测量,5V15V电压妥妥的!以为捡钱的节奏!
上屏测试,接了驱动板、按键和灯管,屏线没插!
背光亮起稳稳的,5V电压不边,15V电压14V多!准备装机!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我也是觉得OK了!改好模块散热,装上后面铁壳,插上各种线!
插上电源,开机!指示灯闪烁,屏无显示,背光不亮!
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崩腾而过,一测电压,5V电压5V-1.8V来回跳动!我去~~
难道是屏有问题短路了把电压拉低?把屏线拔掉,背光和指示灯均亮起。。。。
拆开屏的逻辑板罩,打值保险两端阻值一样无短路!
拿出点屏器,心里念了声阿弥陀佛!屏是好的!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电源板这边!
目测5V电容是好的,为了保险起!把5V的整流管和滤波电容都换了!上电,故障依旧!
是不是反馈这边有问题,把431和光耦都换了!故障依旧!
难道换上去的模块不良?也换了,但是涛声依旧!
有的同学就问了,换块电源板多大的事!直接某宝一块呗!
我的黄天,顾客要的急,坐在店面玩手机等着呢!再说了,小县城!快递回来最快得三天!
坐下来小憩十分钟,玩玩手机,放空下思维!刷了局火炬之光副本!
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光耦这边反馈的电阻!直接全部换了。。。。
拿出神器一算,就按这个阻值呗!
还好,平时有点DIY的小习惯,买了蛮多的0805的贴片电阻!
上级测试OK,成功修复!
屠杀的零件一堆,也不用管好坏!垃圾桶一丢!
话说从迅维回来之前从没有修好过电压跳变的电源板,
这是我修好的电压跳变的第一台显示器,所以做个纪念!
哥们,赏点分呗!

网友A:
明明是三星 ,楼主修电源板水平就是高,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最好修好了,就是说还是反馈这边出问题了,电阻受热阻值变化

网友C: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没哪耐心,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三星 ,楼主修电源板水平就是高,学习了,谢谢分享。

最近修联想修得有点傻了,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没哪耐心,直接换了

客户急,坐等!也是没办法了,关键是钱要到位!

网友:
我的黄天,顾客要的急,坐在店面玩手机等着呢!再说了,小县城!快递回来最快得三天!

网友:
一个显示器急个毛

网友D:
楼主修的这个显示器是通病,论坛解决的点也是各有不同。我一般遇到这个板都放弃了,直接换板。

网友:
但楼主这个能否用得长,还有待时间验证

网友E:
有时候 客户等不及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楼主修这块电源板不容易丫......

网友:
我遇到过与楼主一样的情况有2例,第一例跟你这个显示器一模一样,显示器的牌子和型号都一样,处理方法也一样,但是我没有点屏器,被我误判屏短路,把屏修了个遍,屏上的各种芯片都换过来了就是不好,由于那段时间很忙,而且显示器也是同行送过来修的,就不负责任的说屏坏了,没过2天又有一台显示器送来修,故障也是无电源,判断贴片的电源芯片坏,又直接上通用模块,悲剧也发生了,还是插上屏线就指示灯闪,又拆开屏看,这次没有贸然动手,先打了一下供电端阻值,都是正常的,就开始怀疑是通用模块问题了,于是乎换了另外一种牌子备用的通用模块,一切正常,然后联系之前误判屏坏的那台显示器,还在同行那里,客户还没来取,火速去拿回来换上另外一种模块,一切OK,

    没有点屏器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给你加分鼓励了

网友F:
电压跳变的最不好修,一般忙的话直接换板,LZ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给我提供了一个修电源的思路了。谢谢。。建议楼主买一个电容表。这样就可以判断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 客户等不及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老铁,写得那么详细不加点分?
客户急出得起价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压跳变的最不好修,一般忙的话直接换板,LZ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电压跳变的最不好修,以后碰到这个的电源板你不是怕了 ,关机是你换了体积会一样吗 。还有客户不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跳变的最不好修,以后碰到这个的电源板你不是怕了 ,关机是你换了体积会一样吗 。还有客户不急着用

电压跳变的难修不是说修不起来,无非就是5V12V滤波电容,初级50V47uF,启动电阻,431,光耦,电压芯片,反馈电阻,稳压二极管,300V滤波等,但如果是要你很忙的情况下,花很多精力去修这样的十几块钱的电源板没多大意义,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直接换板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修好了,就是说还是反馈这边出问题了,电阻受热阻值变化

这种情况
测试取样电阻 阻值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有些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这是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这个显示器是通病,论坛解决的点也是各有不同。我一般遇到这个板都放弃了,直接换板。

老师说 电源板在显示器里边地位 非常重要
所以一般都是修的吧

网友:
精神可嘉,这种通用电源模块负载能力是差一点,像这种情况还不如直接换板还稳妥,一片电源板也是十来块钱,省半天的劳动力去赚其他的钱~~

网友:
有时候 电源模块改出来的 就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楼主修的这个显示器是通病,论坛解决的点也是各有不同。我一般遇到这个板都放弃了,直接换板

网友H:
这个E1920W的机器电源板有这个通病,带不起负载,不接驱动板输出正常,但是一接驱动板板5V供电就会5-2V的跳变,但是14V部分不会。电源初级所以的器件代换还是不行。很奇怪,我碰到过好几块都是这个现象。最后都是换电源模块才勉强能用,改后5V电压偏高,有5.7V,但是问题不大。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E1920W的机器电源板有这个通病,带不起负载,不接驱动板输出正常,但是一接驱动板板5V供电就会5-2V的跳 ...

那就可以按我用计算器算出来的阻值把反馈电阻换了呗!两三个贴片

网友:
不管怎样 钱到手了 一切都是值得的 前提是不能因为一个显示器 耽搁了其他的大活 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一台显示器竟然坏这么多    还好最后以亮机告终

网友:
牛逼  应该是反馈电阻    我也遇到过  没解决  现在我备了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楼主厉害,我碰到好多都是直接换板了,带不起来负载不好修

网友:
这个 没经验    一般都是换完全部电容

网友I:
欣赏你的文采,但技术实在不怎么样。
弱弱地问一下:图纸、实物PCB怎么对不上号?

还有:你那个电阻计算器算出的节点电压,并非等于TL431的1脚R的电压,TL431的1脚基准电压2.5V是由内部稳压源设定值决定的。
按TL431的典型接法,输出电压 Vout = (R1+R2)*2.5/R2,R1为其1脚上拉偏置电阻,R2为下偏置。换句话说:正是通过改变R1或R2大小,从而获得不同的VOUT。

说这么多,其实并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希望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欣赏你的文采,但技术实在不怎么样。
弱弱地问一下:图纸、实物PCB怎么对不上号?

可能你没有仔细看
图纸指示显示器电源采用TL431作为稳压反馈的经典电路,我并没有说是此PCB的
只是拿出来做个参考
这个是15V 和5.1V双路取样的,所以算的是结点取样电压,公式在这里套用不了
电压输出正常时,结点电压为2.5V!电压波动大于或者小于2.5V时,431的AK控制光耦反馈给前级!
纯属于个人理解!如有不对,多多海涵!
将近一个月了,此显示器没有返修!

网友:
来回跳变的    确实难修  ,               ·

网友:
多备点电源板,不好修的直接换上,剩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欣赏你的文采,但技术实在不怎么样。
弱弱地问一下:图纸、实物PCB怎么对不上号?

故障原因,你应该知道,就是那个VCC回路,后续芯片没有吃饱。

网友:
电压空载跳变确实蛮难修的,最近修了个明基的FP51G电源被雷击,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一大堆电阻终于出3.3v电压了,点屏有光无显,想说脏话!屏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问题是客户在现场,心里越急越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