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5p

楼主(2017-09-09):
今天接到一台g475不开机,这台是amd cpu的,电流跑0.4,刷bios无果,大家以前有见过的吗。给点建议

网友:
SB电容通病吗?测测RTC电池电压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A:
遇到过 南桥相关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按照时序仔细查吧,不要光想着通病

网友:
搞好了你,昨天一时懵逼了,这台机的rtc电池会耗完,原先见到一台,说加焊不好换桥,但是加焊就会好,不反修,这次同样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南桥相关不正常引起的

是啊,小电池电压偏低造成的不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