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 掉电加不显示

楼主(2017-09-09):
宏基4738  独显  开机1.几掉回0.01可在触发 有时候电流正常跑 就是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示 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刷BIOS就好 了

网友A:
附近就是迅维的这中在迅维下载的最好不用二次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近就是迅维的这中在迅维下载的最好不用二次上传了

哦哦  知道了  下次注意 哈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补充一下 这机子问题没有解决 最后证明不是BIOS问题而是显卡虚焊问题 加焊解决!!!!

网友:
鸿基的笔记本很多不开机都是BIOS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