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主板无图维修无待机电流实例:51125 13脚主开启的一些运用

楼主(2017-09-09):
今天同事拿来一台三星机器的裸板,说无待机电流。
拿到主板,通电,发现电流0.000.经查公共点已经有19V,查51125无基准电压,无线性电压。测得51125主供电19V正常。测13脚主开启0v。看来是主开启不正常引起的。
         由于机器没有图纸,不明确此机51125的主开启采用什么方式。检测基准和线性的阻值确保没短路下,直接割断13脚后正常开机

网友:
1.经大阻值电阻接地。 2.上拉3.3V 3.经过电路控制,后纪有短路,能量出来

网友:
线性电压都没有  应该先找线性的开启吧

网友A:
应该是线性电压有的,没有开启信号,楼主是不是描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性电压有的,没有开启信号,楼主是不是描述错误

多谢指教嘿嘿嘿嘿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