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09-09):
GA-H81M-S1 不触发,开机针有电压,按开关没有反应,强上电,能正常显示,看来是开机的问题了,搜了一下,结果 发现有很多不触发,都是到绿线断电的,我测一下电源绿线对地无穷大,看来也是断线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0805-1-1.html  结果和这个12楼的一样,拆下来那断线的位置全是灰,清理后,看到线路都黑黑的,于是找到一个补线OK

网友:
灰层是主板的杀手 天气在受潮,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上风扇,上断线了  也是高手,捡钱

网友:
好持一下支好持一下支好持一下支

网友:
捡钱的机器 楼主运气不错啊。不过现在主板坏了的话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
断线 还好  最郁闷 很多时候 不是 断线 引起的  就难 找了  一般 就桥了

网友:
我们这边最近一直下雨 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呦

网友:
运气 。。。。。。。。。。。。。。。。。。。。。。。。。选手

网友:
绿线断线  都是因为  灰太多  腐蚀断的

网友:
嗯嗯,学习了,下次也=有这类问题也试试,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新主板,

网友:
受潮腐蚀掉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