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9-09):
求助,神舟K650D-I7板号W65S0,开机电流1.8到0.8反复跳,不接内存0.8本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无效果,刷了BLOS无效果,各项电压都出来了开机的时候到了1.8本以为要显示的时候他就掉到0.8再到1.8一直反复如此,有没有遇见过的大侠求指点一二。
显卡

网友:
你先查一下有没有过内存,测量内存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