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l380 服务器死机

楼主(2017-09-09):
Hp dl380 服务器进系统死机,重装进入系统界面也卡死,感觉北桥很热,有人维修过吗?如何处理

网友:
北桥很热  我感觉不正常   英特尔的桥  发热量不大

网友:
有的桥是很热的,打过比方就如 联想 L-A690 主板的北桥,工作起来摸不下手的。但是工作正常的。建议换硬盘裸机装系统试试。

网友:
先假焊试试啊

网友:
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不行,老是死机

网友:
检查外围供电,先从供电入手。。

网友:
因特尔台式机北桥坏的很少,南桥坏的还多

网友:
供电要是正常        不行就重植

网友:
HP  DELL服务器,特别是老的服务器,好多奇怪的问题,遇到好几个都不好修,

网友A:
有的桥是很热的,打过比方就如 联想 L-A690 主板的北桥,工作起来摸不下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桥是很热的,打过比方就如 联想 L-A690 主板的北桥,工作起来摸不下手的

ac5520 到货了。下午换掉,烤鸡到晚饭,系统看起来正常,温度也低了些,应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