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g6-mx 主板白屏 集显供电缺失

楼主(2017-09-09):
cf-g6-mx 主板能进入win7看电影都正常,一段时间后白屏,风扇常转,测量各个供电正常,唯独集显供电0v,cpu供电正常,关机再开机又正常,cf-g6-mx 主板能进入win7看电影都正常,一段时间后白屏,风扇常转,测量各个供电正常,唯独集显供电0v,cpu供电正常,rt8859 和RT9612,如何下手啊

网友A:
集显供电没有   先刷BIOS  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没有   先刷BIOS  再看

这个板子是开机有显示,然后进系统集显电压丢失,需要bios 刷吗

网友:
确定其他电压正常吗?SA。PLL。这两个供电正常吗?七彩虹很多都是PLL的供电问题哦。。

网友B:
如果其他电压正常,RT8859M频率设定电阻容易出问题,可以换掉这两个电阻先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试看,如果问题依旧,注意RT8859M给核显输出的几个检测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因为这个几个外接电阻爱坏,导致CPU供电或者核显供电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822 820排阻, 是不是PS2的上拉排阻,822可以在料板上拆的,820没有我也用过330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其他电压正常,RT8859M频率设定电阻容易出问题,可以换掉这两个电阻先

电阻已经换了的,更换好板上的电阻

网友:
刷过 BIOS 吗     ,BIOS  坏了能出一堆奇葩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试看,如果问题依旧,注意RT8859M给核显输出的几个检测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因为这个几个外接电 ...

BIOS 刷了,还是不行,8859的工作条件帮忙指点下谢谢版主

网友:
先刷BIOS  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没有   先刷BIOS  再看

这个应该跟BIOS没关系吧,人家开机能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刷了,还是不行,8859的工作条件帮忙指点下谢谢版主

从42-50脚,这些都是关乎于芯片设定类的。好好查查,尤其对比同芯片好板子,看看有没有电压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