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 S臻享版 小电流不开机

楼主(2017-09-09):
华为Mate S臻享版 小电流不开机 ,电流0.04,不开机,更换电源无果啊,如何解决?求帮助

网友A: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报名迅维学修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报名迅维学修手机了

苹果的不错,华为不高,都修着吧,

网友B:
0.04这不是电源池板的功耗么,相当于没通电吧,考虑下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4这不是电源池板的功耗么,相当于没通电吧,考虑下插座

不是电源板功耗,电源板功耗还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4这不是电源池板的功耗么,相当于没通电吧,考虑下插座

0.04 是按了开机按钮后的电流,不按电流更小,测量有1.2v   2.1v 都有缺 0.9vcpu的供电

网友C:
今天抽空搞定了,又换了个电源

网友:
电源芯片不良导致小电流,不是上一个芯片没有安装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抽空搞定了,又换了个电源

一般安卓机器按开机键电流0.0几定着不懂或是松手电流归零的多数都是换电源吧

网友:
不是电源板功耗,电源板功耗还要低

网友D:
0.04A的电流,这几乎等于没开机,没按开关按钮啊。

网友:
现在国产机才更有前景IPHONE的保有量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三线城市。国产机要多研究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04A的电流,这几乎等于没开机,没按开关按钮啊。

不按开机,基本为零。已经搞定啦,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按开机,基本为零。已经搞定啦,还是电源问题

搞定了就好,不过这电流一开始真是够低。

网友:
安卓机确实让人头疼啊  不知道怎么成长

网友:
学习啦,谢谢分享,大家都多提供案例。。。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国产机难修 是不是还有个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