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60E-I7战斗版BIOS,解决换南桥后开机慢

楼主(2017-09-09):
神舟K660E-I7战斗版换南桥后出现开机速度慢,刷此BIOS圆满解决。经亲自验证可用。
板号:NTSN1521 VER1.1      是8M的,刷后原开机LOGO不会改变。

NTSN1521 VER1.1.rar

网友:
下载分不够用了,麻烦各位帮忙评评分,谢谢。

网友A:
昨天刚修过一台,南桥旁边的电容都短完了,直接拆南桥。不短换上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修过一台,南桥旁边的电容都短完了,直接拆南桥。不短换上OK

不会出现开机的时候亮机慢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出现开机的时候亮机慢的情况吗?

一般我都会说开机要二十秒这样,换了南桥都是这样的,但是不影响使用的。客户都会接受。

网友(2018-03-04):
和我手上的机器型号一样,换完桥如果慢就下一个。

网友(2019-10-28):
楼主说得不对原LOGO还是会变 ,我原先是炫龙,刷了这个是战神的了

网友(2021-08-20):
好的,试试看

网友(2023-05-13):
等会下载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