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恩格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7-09-09):
板号:JRM-ME18L-V8.2.    屏型号:EEC190SC12HA..

网友:
机器修好后读出的程序。 512K。 肯定好用。屏的型号要注意。不对的话会是白屏。显示不出图像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程序不常见哦

网友:
杂牌地。 我这牌子不一样。 但是这种板号一样的碰到不小了。

网友A:
程序这东西 除了某宝和论坛上找 还能去什么地方能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这东西 除了某宝和论坛上找 还能去什么地方能找到啊

在就只能自己慢慢碰到。保存。   了 O(∩_∩)O哈哈~

网友:
ka看主板的用的型号和主IC  刷程序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