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阴阳屏

楼主(2017-09-09):
摔过引起不开机,首先接可调电源,发现cpu屏蔽罩里面发烫,风枪拆下屏蔽罩,发现CPU旁边的电感裂开了,果file:///C:\Users\好名都让猪取了\Documents\Tencent Files\153065150\Image\C2C\000808BA25036EE2A8796271D72165A8.png断撬叼,发现开机了,有阴阳屏,排除屏的问题,怀疑断线,因为摔得比较狠,直接从换上的新电感飞线到控制背光的两个小芯片的旁边二极管上面,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自己顶一下咯,也是运气,没什么技术,请大家不要喷

网友A: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报名迅维学修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报名迅维学修手机了

可以的,早学早赚

网友A:
正常维修主板故障,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维修主板故障,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我没有做苹果维修,你可以找别人问题一下,我估计手机的同行利润不少于1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