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A8S不触发

楼主(2017-09-09):
客户送来一ASUS   A8S 板号 A8E/A8S.........的机器,故障不触发。忽悠一下客户走了。速度拆机。还以为是休眠开关。以为捡钱了。检查休眠开关是好的。好嘛慢慢查

不触发的思路走起
1.公共电压有了   TPS5102024VIN电压有了,芯片22脚输出5V线性电压+5VAO,这里对了。

2,+5VAO经线性稳压电路产生+3VAO

检测到5P的时候只有2.1v,这里VOUT应该是3.3v,看来问题在这里了。电压被拉低一是稳压芯片坏 二是电阻电容坏拉低电压。
这里我走简单的路线拆掉一个电阻,通电待机电流刷的一下来了,马上把这个电阻还原。触发。居然可以开机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什么问题,为什么把电阻拆开在还原就可以了。难道是静电保护。。。。。

网友A:
这种板子最好是多测试下避免返修或者把那个你动过的电阻直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最好是多测试下避免返修或者把那个你动过的电阻直接换掉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还没搞清楚

网友:
你这个最好多测试一下,避免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