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无3 5

楼主(2017-09-09):
求dell 5437无3 5v 有修的吗?
DELL

网友:
无3 5V 就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吧,建议你送到专业维修点,维修

网友:
不是自己修吗??!!!!!!!!!!

网友:
公共点正常没有。正常就查待机电路

网友:
19V有吗? 35V线性有吗 开启信号有电压?

网友:
公共点正常。正常就查待机电路。的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你试试

网友:
这样怎么知道,按时式一步步查。。。。

网友:
这种情况 看待机,没有待机查保护隔离 以及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

网友:
查3.5V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开启信号,以及线性,然后基准电压,然后看下滤波电容!

网友:
dell 5437无3 5v 可以修啊 到迅维学习 基本上能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