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45屏幕显示不全

楼主(2017-09-09):
联想一体机C345拿来显示暗屏,改了一片高压板上去发现屏幕下面有两行显示不全,如图。进系统也是下面开始菜单那两行看不到,怎么调分辨率都不行。大家说说是屏问题还是板问题。拨掉改的高压板用电筒照看到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接外接显示器试试吧,估计屏坏了!!!!!!!!

网友:
这个怕是屏问题吧           你外接试试

网友:
主板上刷程序试试呢.........................

网友:
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A:
恢复bios 不行的话要考虑屏了

网友:
应该还是板子的问题吧,屏幕出现这种问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bios 不行的话要考虑屏了

迅维下了个BIOS刷也是一样,没屏试,不敢订呀!!不搞了

网友:
屏吧                换个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