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0A - I7 D1 开机无显示,或开机断电。

楼主(2017-09-09):
M510A - I7 D1 开机无显示,或开机断电。
板号:6-77-WA50SJ00-D02A-3#1H V2.1A
量测Cpu 电压:1.77V;
电压看起来都起了。

师傅们有没有思路。谢谢。

网友A:
这和情况下,电压信号都满足了,一般先刷bios

网友B:
断电的时候大约是多少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和情况下,电压信号都满足了,一般先刷bios

没有找到这版本BIOS,还望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的时候大约是多少的电流

好的,不过我认为和这个没有关系,开关机的动作都是正常的,好像和这个无关。谢谢。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  ...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  ...慢慢查

没有找到线路图,线路图您有吗?帮忙给份。救火。谢谢。

网友:
现在现象是刚开机风扇不转(屏无显示), 过30秒后,风扇狂转。再过约30秒断电;稳定复现。师傅们有建议的赶紧提下,谢谢。BIOS 刷了仍然一样。

网友D:
这怎样发在这版块?
各电压情况,电流情况,断显卡供电看看
图纸论坛一堆,自行输入M510A就可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怎样发在这版块?
各电压情况,电流情况,断显卡供电看看
图纸论坛一堆,自行输入M510A就可找到

大咖出现了,谢谢。已经找到。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手上一台跟你描述一摸一样

网友F:
要金币啊    真的缺    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手上一台跟你描述一摸一样

客户等不急了,把机子搞走了。你要不急,可以把板子,寄给我,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金币啊    真的缺    的不要不要的

提升技能,多发精华,金币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