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466 版号820-00165 待机0.28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09):
机器:A1466 版号820-00165
现象:待机0.28 指示灯有亮,不能触发
此为PPBUS_S5_HS_OTHER_ISNS的滤波电容

去掉ok ,换上一个,完工。

网友: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牛,这样就把钱捡到手了!!!!

网友:
5v电感的滤波电容么

网友:
电容底部都干裂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故障 修的舒服……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就是爽

网友:
直接目视就搞定了,这故障可能一年都捡不到几个

网友:
楼主也太厉害了吧,是不是看出来有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