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不触发,开关脚2.5V正常吗

楼主(2017-09-09):
E540不触发,开关脚2.5V正常吗。待机0.009 按触发到0.02就不动了 有时候会到0.3几掉下来主板上很多蟑螂屎 都洗掉了
不触发

网友:
板上肯定有腐食掉,,,,,看看电阻...下IC脚

网友:
2.5V有点低了 触发后 看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吧 或者查查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桥的问题 吹一下就显了 冷了又不行 换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