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a 3 , 大短秒杀

楼主(2017-09-09):
通电 3.几A ,心想终于来个简单的了,前面几个都不搞还在弄,拆机公共点短路,放大镜看没看的明显烧坏电容,直接烧鸡大法,烫,烫,手差点起泡,直接去掉,好了,不慌,装电池肯定要大电流,保护隔离一测,果不其然一个短路了,另一个没坏,坏的取掉,好的那个换到坏的这个地方,空的位子换个二极管上去,OK ,  20分种票子到手!

网友:
大短捡钱哦,大短一般伴随管子坏,楼主细心技术强

网友:
我只希望每天一个大短 现在新机子难修啊

网友:
那个坏的 找个换上啊 那么好找的 东西

网友:
能赚到钱的就像楼主修到的这类故障,但是没有什么成就感

网友:
最喜欢的就是大短的机子,很好修

网友A:
为什么要换个二极管上去 直接个mos管不行么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发技术贴最好是带上相关图片

网友:
大短的机器最好修,烧鸡大法好是好,就是手跟着受不了,一模手就烫个泡

网友:
大短,楼主是怎么判断端子就一定是坏的呢

网友:
大哥 在不在 看一下站内 谢谢 有事相求啊

网友:
碰到大短的机器就是好,直接烧鸡大法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换个二极管上去 直接个mos管不行么

个人觉的这样反而不易返修,换一个MOS 管上去如果功率小要烧,会返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