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 2.1有时能开,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7-09-09):
有时候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触发的时候多插拔几次电源也能开。
不触发时,35V  35V的PG   EC的LID  RST ACIN  BATIN RSMRAT 南桥的RTC 都正常,但是PM_PWRBTN#没跳变,各位大侠给个招,看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款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第一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也能正常使用,但是不能关机,关机了就不触发,要拔电池和适配器。每次都这样也查不出是那里引起的

网友:
EC到桥的PWRBTN不跳变?   刷个BIOS   不行就换EC看看吧

网友:
是ec发出的哪个信号吗?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换ec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换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换Ec试试。。。。。。

BIOS试过了的,我也是怀疑IO但这个带程序,有点麻烦啊。

网友B:
华硕的笔记本、裸板如果是这样就换IO/如果不是裸板可能跟触摸板有关系

网友:
刷过 bios吗             应该就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笔记本、裸板如果是这样就换IO/如果不是裸板可能跟触摸板有关系

裸板试的。和触摸板没关系的  IO倒是真没换过。

网友:
我印象中这个型号的机子有电源转接板的吧,我之前遇到过两次类似的故障,折腾了很久,最后都是换了那个小转接板好的

网友:
刷BIOS 修好 过几台,现在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否是开关按钮坏了啊,!我的哥!!!!!!!!!!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换起来应该会比较麻烦

网友C:
EC麻烦的话。直接换剪版的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麻烦的话。直接换剪版的撒

换了,还一样,,应该就是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