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屏显示4个画面

楼主(2017-09-09):
看图显示4个画面,换显卡一样,刷BIOS一样,换CPU也是,屏试过其他机子OK,显存会有这个问题吗 按2楼的老板试一下,把1 2同位置,其他反反向,原来看了一下是1跟2开关是相反的,已经OK了,

网友A:
SONY的机器要注意看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类似开关的,有4个小开关一端是数据,另一端是接地的。是用来调兼容不同型号的屏会有不同的ID的。我遇到过是被别人调乱了导致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机器要注意看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类似开关的,有4个小开关一端是数据,另一端是接地的。是用来调兼容 ...

有一个在键盘位置,我试一下,感谢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NY的机器要注意看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类似开关的,有4个小开关一端是数据,另一端是接地的。是用来调兼容 ...

OK,按你说的,试了一下,OK了,感谢老板,上图

网友:
可以试下  找个其他的屏幕试下··  如果找到的屏幕可以 就把可用的屏BIOS  刷过去

网友C:
基本度是那接口问题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度是那接口问题兄弟

这个第一次遇到,没经验啊,下次就没这么难搞了

网友:
这样都给日本人想到,顾及到后级的主板

网友:
修到过,SW1开关是调节屏用的,不同屏位置不一样,根据图纸

网友:
楼主太幸运了。还好没有动其他的。 不然费时费力。

网友:
看图纸,根据屏的型号来跳线,这个索尼的机器会挑屏的

网友:
前段时间DELL的有一个四分屏的,开机8声报警,吹下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机器要注意看下主板上有没有一个类似开关的,有4个小开关一端是数据,另一端是接地的。是用来调兼容 ...

索尼的机器这个开关,好多人都不知道,也坑了好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按你说的,试了一下,OK了,感谢老板,上图

不用谢,我在这个机器上也花了不少时间走了很多弯路才发现的

网友:
                         很久以前有碰到这种引起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