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CPU断路

楼主(2017-09-09):
这种板CPU短路,是BGACPU  哎,没BGA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有没有人碰到这些通病问题的,一插电源,指示灯都没了

网友:
终于搞好了,CPU旁边有个PQ管断路,后过来,有二个电容全部换了,,开机,,没理论的修理

网友:
换这个CPU成本高。。。。。。。。。。。。。。。

网友:
板载CPU坏了 有BGA也不好弄的  还好不是CPU挂了  修好了就好   不过最好上传一下图片为好

网友:
CPU旁的场管,电容坏,造成cpu短路,楼主耐心值得敬佩

网友:
雷神911M短路,问题一样。。也是没方案。一天来了二台这个问题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