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NVME固态硬盘装WIN7

楼主(2017-09-09):
如题,用安装版装WIN7,下载了各种NVME的驱动,但就是在安装的时候识别不到三星PM961固态硬盘,GHOST方式就是安装后就蓝屏

网友A:
并且WIN10原生系统安装也好还是不识别固态硬盘,但是BIOS里面又可以看到,用WIN10的PE还可以进行分区操作

网友B:
刷个boos试试   装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oos试试   装安装版的系统

客户新机器 小新AIR 13 不敢刷啊

网友C:
现在是不是不支持WIN7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不是不支持WIN7啊!!!!!!

机器是16年11月的机器,应该和你装的差不多啊

网友D:
下载一个冰封的ghost 有一个版本专门是三星的nvme 硬盘的

网友E:
还是安装win10吧,性能体现很好,win10比win7好用多了

网友:
安装版win10,UEFI模式,用DISKGENIUS快速分区,选GUID模式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你试试

网友F:
你这固态硬盘安装在哪个位置啊?按道理应该可以安装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固态硬盘安装在哪个位置啊?按道理应该可以安装进去的

三星M.2 PM961的,联想售后给了驱动都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安装win10吧,性能体现很好,win10比win7好用多了

客户软件只支持WIN7,本想6代的处理器还可以换系统,谁知道倒在了固态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下载一个冰封的ghost 有一个版本专门是三星的nvme 硬盘的

冰封的下载了,GHOST进去后,修复引导,然后还是开机就蓝屏啊

网友G:
M2不是和普通的一样吗、??? 难道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G:
M2不是和普通的一样吗、??? 难道有讲究?

可能是固态硬盘型号的问题,我把三星的驱动都弄到U盘里面,用安装版装,还是识别不到 添加各种版本的驱动都识别不到固态硬盘

网友H:
你不是说在PE可以识别码 直接安装你不要说不认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说在PE可以识别码 直接安装你不要说不认盘?

PE用的是win10的PE 认盘了,但是用WIN7安装盘又不认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用的是win10的PE 认盘了,但是用WIN7安装盘又不认盘了

你在PE里面直接安装原版的WIN7  不需要认盘这一步 用第三方安装  你用安装盘肯定不认哦

网友:
已完美解决,U盘不可以,镜像ultraiso克到移动硬盘,air13完美安装

网友:
装win10安装版吧   win7安装版缺少nvme驱动   或者找集成 961nvme驱动的win7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slDKKu5  给你一个镜像  试试 应该可以

网友:
找客服要驱动

网友:
WIN10原生系统安装也好还是不识别固态硬盘

网友:
这个倒没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哦  上次就一个情况 就是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封的下载了,GHOST进去后,修复引导,然后还是开机就蓝屏啊

http://www.bfgho.com/xz/NVME/2017/0330/301.html

要下载nvme 专用版

网友:
上官网下载一个驱动,在安装的时候选择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的cpu是几代的 如果是7带  就不用考虑ghos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WIN10原生系统安装也好还是不识别固态硬盘,但是BIOS里面又可以看到,用WIN10的PE还可以进行分区操作

需要在pe里注入NVME驱动,进pe就可以看见固态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碰到过,观望中

网友:
下载一个冰封的ghost 有一个版本专门是三星的nvme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试试win10吧             新电脑都不支持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