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 initialize variable space 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09):
G41M-P26 V星主板
不显示,修好后提示:initialize variable space 无法进入PE及系统
搜索论坛后无结果,尝试更换内存后解决。有遇到的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仔细检测原内存后,确认原内存没有损坏。只不过是1600频率的内存,不适合G41主板。

网友A:
楼主  不要发这种纯文字主题   发贴要配上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要发这种纯文字主题   发贴要配上图片

我也一直在寻找压缩图片的办法
我的图片太大了,无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在寻找压缩图片的办法
我的图片太大了,无法上传

图片太大  可以用QQ截图截一下 再上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