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9911-1 3v5v地方的高清图。

楼主(2017-09-09):
今天遇到一台烧的厉害的b460,求09911-1 3v5v地方的高清图。
高清图

网友:
B460的料板没有吗 很常见的板子啊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点位图,你可以QU买块料板,这个某宝就有

网友:
我问下0.93A跳到0.97A后风扇猛转然后掉电,自动开机又掉电,反复是什么问题

网友:
3V 5V芯片旁边?,几个电阻都是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