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Y66进水无背光

楼主(2017-09-09):
机器来的时候开机电流正常跳变,就是无背光,进水机。 VIVO的机器图纸难找听说有的图纸狗有图纸,没条件买。死扣。
首先拆了屏蔽罩,找D9灯控加电测量二极管后级滤波电容。有4V左右证明前面基本是好的,扣上屏幕开机一瞬间后级滤波电容上有22  17 8.9 最后等于主供电4V左右的电压跳。证明升压已经有了 ,可能到屏幕上有断线才会这样,虽然没有这个图纸但是可以猜测一般的灯控都会有个背光回路。显然这个没有电流回来升压芯片自动保护。
   既然这样显示排线座上肯定找不到4V左右的电压,果然扫了好几遍就是没有这个电压。这个机器是别人修过的 处理的挺干净 压根看不出来进水的位置。经过艰苦的苦逼跑线,终于在显示排线背面找到与灯控相连的一个电容 此电容已经不在 (为什么是电容因为这个点与灯控后级相连猜测为滤波电容)断的很奇葩两条线经过这个滤波电容的点偏偏它就掉了导致灯控电压送不到屏上去
直接用锡连起来就完事,其实背光屏的话可以直接将背光升压飞到屏幕的灯串接口,拆屏幕挺费事。

网友:
n你  好 在吗 我有个一样的机器和故障 请指教下

网友:
超牛哦。向你学习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