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不跑吗

楼主(2017-09-09):
ASUS H61M-E不跑吗,测所有供电正常,复位也有,就是不跑吗

网友:
检测卡不一定准 ,刷bios ,装小喇叭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不跑码  查复位   刷BIOS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如果CPU复位时钟信号都正常,那就注意下CPU座子到桥的DMI总线通讯是否正常吧。

网友:
H61 以后 这个诊断卡不好用了 ,你先查查条件吧

网友:
刷BIOS故障修复,谢谢楼上的各位同行

网友:
加焊CPU底座,同情况我是试过好几片板是加焊底座好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
刷BS   差 供电哇   H61好 麻烦的

网友B(2017-10-15):
换H61后此板修复,开机跑马正常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H61后此板修复,开机跑马正常点亮、

请问楼主是直接换了桥吗?还是加焊了CPU座子?

网友:
应该就是换桥吧,H61的桥很少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复位时钟信号都正常,那就注意下CPU座子到桥的DMI总线通讯是否正常吧。

以前的老主板不跑码所以我们查各路总线,是工艺问题,现在主板技术这么成熟,总线问题还是有吗?

网友:
以前修这边的网吧主板,p5kpl,和p5ql,还有p7h55,为什么重没有刷bios好的?现在h61,b75常常看见有刷bios解决华硕的各种问题,我有点发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复位时钟信号都正常,那就注意下CPU座子到桥的DMI总线通讯是否正常吧。

但不能不查吧,主板使用环境你无法预知,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也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