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 LA-b111p 是不是用别的bios芯片刷了不显示的

楼主(2017-09-09):
Y50-70  LA-b111p 是不是用别的bios芯片刷了不显示的     二修机 怎么都刷不亮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有些BIOS有OTP的换芯片常规刷不显示   这个机器建议找下完全正确的BIOS刷写试试 不行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不会 这个我修过 进水的 bios腐蚀了 料板拆了一个装上去没问题

网友:
既然是二修机,就不是简单刷bios就能显示的了,先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你就按照原理图上的型号,找个一模一样Dev刷刷看,再就是otp要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