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TPS 51622 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17-09-09):
哪位大神能分享TPS 51622 芯片引脚定义么??

网友:
没得没得...................................

网友:
09259-2

网友A:
找了一图  没找到这个芯片的PDF    百度搜一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图  没找到这个芯片的PDF    百度搜一下看看吧

搜过,可是没找到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553-1-1.html参考一下这个

我的机子这个芯片挂了,但是否还有别的芯片也烧了还不知道,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