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542 上电0.24,不显示 ?

楼主(2017-09-09):
接一台二修DELL 15-3542 笔记本,上电0.24不显示,测量主板上面的电感电压全部都出来了,仔细 观察主板 发现触摸板接口位置有漏铜,应该是有过进水,腐蚀的。
不知道这个位置有没有掉件,还有这两个焊点的走向,麻烦手上有这个板子的朋友帮忙看一下,或者拍个高清照片给我,谢谢了。

网友:
可以先找找图纸或点位图。没有的话就从没出电压的芯片供电开启反查

网友:
找图纸跑线最实在,!!!!!!!!!!!!!

网友:
旁边那个排阻都黑了 先换掉吧 可以去淘宝卖板的那里看看 有没有图片

网友:
希望有再修一样的帮你拍照

解决帖子疑惑的可以加分的哦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自己跑线,查查看

网友:
先找一下看有没有原理图之类的,或者去某宝看看有没有图片

网友:
图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迟啊

网友:
感谢 感谢  非常感谢
已经发了主板了, 这个板子还在 ,修修看吧

网友:
根据楼上的高清图,机器已经修好了
断开的点是经过旁边的小排阻下面到了对面脚(红线所示)
刚到手的时候,维修的上一家飞了一条线(绿色所示),看来上家当时清理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个点的方向,只是不够细心,一点差错,导致了所以努力白费,不过还好没有下绊子。
再次感谢楼上的高清图,清晰到位 !

网友:
再上两张图,一个是拆下来排阻看线路走向,一个是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迟啊

给你加分了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