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7-09-09):
不良现象:时开时不开
量测没有3,5v,量测待机芯片RT8206供电正常,5vEN信号只有1.3v,3v en没有电压,换过芯片,EC没有 好,3v,5V滤波电容没好,开机的时候正常,不晓得是什么问题,请教大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两个开启  跑图纸看看相连元件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台是隔离保护管不良!!,建议试试!!

网友:
能不能说专业点的术语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 5V的开启1.3V明显不正常啊 查一下哪里来的

网友A:
先根据图纸 查下EN 的来源

网友:
开启信号不正常 查一下到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图纸 查下EN 的来源

转换en的信号来自EC,ec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开启信号由ALW_ON转换

网友:
查一下en的来源,照着原理图就可以绣出来

网友:
这种是开机以后才有3.3v呢    查S5_ON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一个难点  不过你的描述也太难理解了  看的太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