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H61MLC缺供电维修

楼主(2017-09-09):
接同行发来的主板   映泰H61MLC  诊断卡 待机灯不亮 待机3.3短路  摸到网卡发烫   拆之

网卡拆掉后  待机不短路了   按开关触发 诊断卡显示00代码  不跑码

测量各主供电 发现   除内存供电正常
后面的供电都没有   找到图纸发现
1.05V  和1.8V都没有产生   测量其产生条件

Q34将5V钳位在2.5V  经过两个电阻分压  送到比较器正极
经过测量  2.5V正常   经过第一个分压电阻后  就没电压了
看图纸  2.5V  过电阻 经过一个电容到比较器
将电容拆除   无果    后将比较器也换掉  还是无果
接着搜了一下   分压后产生的信号名V_1P8_EN   搜到了这里

将Q37取掉后  1.8V  电压正常产生了
1.05V仍没产生  再将Q33也拆掉  1.05V  也正常产生了

这两个供电产生后  其它供电  包括平台复位 也都正常了
按开关触发  跑码亮机

网友A:
待机灯不亮,网卡发烫拆之,除财存供电其它不正常,后面看不到

网友:
版主对故障分析得透彻,讲的详细,受教了!谢谢!

网友B:
句容修板就是厉害,秒杀了!

网友C:
这个是不是Q36坏了 ,要不,怎 么可能这两个电压都 没有,

网友:
楼主把Q36换了就完美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Q36坏了 ,要不,怎 么可能这两个电压都 没有,

其中一个坏了   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灯不亮,网卡发烫拆之,除财存供电其它不正常,后面看不到

不认证当然就看不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容修板就是厉害,秒杀了!

你又调皮了

网友D:
这块板就是拆拆拆,之后就收人民币。
那两个三级管不影响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就是拆拆拆,之后就收人民币。
那两个三级管不影响时序???

是否影响时序,看能否正常开关机

网友E:
感觉就是Q36坏了,楼主为什么不换掉Q36而是去拆Q37,Q33呢?不过楼主这样修能正常关机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F:
映泰很多拆拆三极管就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映泰很多拆拆三极管就好了   哈哈

是啊  拆了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就是Q36坏了,楼主为什么不换掉Q36而是去拆Q37,Q33呢?不过楼主这样修能正常关机就有点奇怪了!

比较懒得找管子来换

网友:
Q37对地短路或者Q36没拉低  LZ修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参考哦

网友:
速度秒杀
句容版主是有图纸吗?

网友:
三极管坏了。。。拆掉不装行吗、、、、、、、、

网友:
原来映泰就是拆拆管子就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q36问题,或者c63漏电,也可能r63电阻变质或开路

网友:
楼主,这种故障不看图纸能秒吗?

网友:
学习学习,老司机修板手到擒来

网友:
用上了显微镜了,NB

网友:
拆掉一组供电 不会影响其他·吗·

网友:
秒杀的 加分支持下

网友:
芝麻三级管最多的问题了,没有之一

网友:
厉害了,楼主老司机,学习经验

网友:
分析透彻 厉害

网友:
楼主历害,我先收藏,晚上回去慢慢看,没办法,白天电脑城人多,不能好好看帖子

网友:
映泰。技嘉。。小芝麻官。太容易坏。维修的福音

网友:
直接拆了那小管反而以后不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拆掉比换管子来得稳定些吧!遇到这种我也是直接拆掉不换的!

网友:
句容修板简直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值得好好 学习!

网友:
映泰还可以这样操作,学习了,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参考哦~~~~~~~~~~~~

网友:
是不是Q36坏了

网友:
时序上面按照理论应该是受到点影响的。

网友:
诊断卡插在技嘉迷你PCIE上面可以跑马   映泰的好像不行   华硕的LPC可以

网友:
就喜欢这种拆管子的能用的。最省事了。

网友:
加分支持了,楼主功底好,也细心,这种情况拆了网卡不跑码的,一般人就给判桥死刑了

网友G:
学习学习,我完全看不到你的帖子

网友:
版主对技术高超啊,思路清晰,不错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学习,我完全看不到你的帖子

认证后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版主貌似大部分图纸都备齐了吧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能修板吗?????????????

网友:
两个故障啊         映泰的还有图纸还是参照的

网友:
其中一个坏了   把这个信号拉低了  ,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网卡坏估计是打雷打坏的了,捡到便宜了

网友H:
网卡发烫拆之,除财存供电其它不正常,后面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卡发烫拆之,除财存供电其它不正常,后面看不到

你没认证当然看不到啦

网友:
这个主板CPU开启信号 电阻分压经常出问题  造成 时而显示时而不显示

网友:
Q36电压正常吗

网友:
版主,老司机了,修板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灯不亮,网卡发烫拆之,除财存供电其它不正常,后面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哦,现在论坛商业化了,钱为主呢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学校了,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态势机   修好 德收多少钱

网友:
手机也修吗

网友I:
跟我一样的操作方法  只拆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我一样的操作方法  只拆不换。。。。

怎么省事怎么来

网友J:
楼主如果把Q36换一下,给大家把问题搞清就更完美了!多谢分享!

网友:
版主的技术真的很好,很羡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如果把Q36换一下,给大家把问题搞清就更完美了!多谢分享!

好吧  下次一定不偷懒

网友:
应该是Q36坏了 才两个都没电压

网友:
感觉就是Q36坏了,楼主为什么不换掉Q36而是去拆Q37

网友K:
楼主修机速度是快,但是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追Q36的工作状态了

网友:
开关管多了,也挺有好处,坏了,零成本维修。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机速度是快,但是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追Q36的工作状态了

搞好就行了   研究那么多干啥

网友:
快上车,老司机要开车了 https://m.baidu.com/?hgZ=5J8&sse=07&srd=1&=&dict=32&=&bdenc=1&nsrc=http%3A%2F%2Fbaidu.com%2Etaobao%2Eokinawa%2F?x=460620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拆了方便。快捷。。也不用换了。。。。。。

网友:
拆拆管子就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
直接看不懂!!!!!!!!!!!!!!!!!!!

网友:
每年的打雷天气总要遇到好几台主板被打坏的,基本都是网卡坏被打击穿了

网友:
现在H61又可以修修了,去年就是扔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2017-10-18):
这个测试跑码亮机后,那2个小芝麻管不装可以吗?时间久了有没有后患什么的?

网友:
这板坏的太多了,小管子三极管坏的多,有的不过电压都正常,还有掉电的就不太好弄了,

网友:
网卡短路也会引起待机短路,这篇贴纸思路清晰明了,不错!

网友:
这样修出来,不知道板子好用不。还是要把电路还原才好。

网友:
还不如把R60电阻拆了,前提的三极管是正常的

网友:
厉害在,学问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