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W06B

楼主(2017-09-09):
故障不开机, 放下电好了, 用几天又不开机,  待机电压是0.02      。  3  5V也正常,现在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求大神分析分析!!    板号11078-1   PIH61R

网友A:
查下休眠信号,遇到过这个信号导致放电正常,然后不触发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休眠信号不正常,会放电正常,然后不触发?

网友:
RTC电路,南桥待机电路,对照图纸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触发吧   查待机条件  和触发信号

网友(2017-11-09):
引用 网友A:
查下休眠信号,遇到过这个信号导致放电正常,然后不触发

一体机的休眠信号在哪里测?

网友:
恰好手上有个这个板子 二修的 帮忙看下EC型号是 8528 FXA不  还有待机下PWM 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