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开机不亮

楼主(2017-09-09):
联想S300开机不亮,电流到0.43,没有跳变,风扇也不转,想下图纸,刷BIOS ,没有金币搜索,发求助帖吧,麻烦大家了

网友:
老大你都高级了还没金币啊?这个只能自己去灌水了,一个搜索要5个金币,随便评论5条了

网友:
每次搜索都是金币不足,我大致量了一下,供电是都有,明天直接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好久没来了,学习学习。。。。。。。。。

网友:
供电都正常,先刷Bios吧。。。。。。

网友:
现在也不给了金币只能回帖赚金币了,还是老老实实回帖把

网友:
没有这个BiOS 帮不了你·········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没有拆机 就知道是bios 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坏了把!!!!!!!!!!!!!!!!!!

网友:
先刷blos吧 lenovo的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个电脑修好了,不是BIOS问题,CPU核心电压和集显供电都没有,查供电芯片ISL95836,25脚VDD供电只有2V,很显然不对,是U53   5VALAW 转换+5Vs时只有2V,后来U53去掉,直接DS联通就好了,就亮机了。

网友A:
遇到这种不上电的还是好好查吧,楼主细心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不上电的还是好好查吧,楼主细心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被拉低了

是的,这种电路问题,只要心静都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不上电的还是好好查吧,楼主细心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被拉低了

是的,这种电路问题,只要心静都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多发几篇帖子就有积分的,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耳机转换出问题了

网友:
是最新的本本嘛。这个电流有跳变没有啊。用示波器抓抓SMBUS波形。BIOS片选。

网友:
刷BIOS吧,去回复几个帖子就有金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