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不触发

楼主(2017-09-09):
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E0 REV:E  问题:不触发
接到机器后测量待机3M5M

(大意了)没有仔细看待机芯片13角,导至后面多做了很多功。。。把+5VPCU,+3VPCU相连的元器件全部拆下,另外把3M5M的MOS管4个全换了,待机电压还是如上图所写一样
下图是元件器拆下的标记

该拆的都拆了还是不行,重新检查待机芯片发现问题

追VL电压到PU5

更换PU5后问题得到解决,上个亮机图

有分的加点分,加分不扣分。。。。。。。。。。

网友A:
你修的是不触发吧?然后测量没有3,5V?
这个肯定要测量芯片条件的啊

网友B:
VREG5是线性稳压器固定5V,待机芯片必测

网友C:
不触发的,我一般先确定隔离管G级是否正常,再看线性3V,5V有没有,然后测EC的条件。像你这个测到线性电压的时候就应该找到大概故障位置了

网友:
楼主修机就如吃饭,学习了,!!!!!!!!!!!!以后也捡钱

网友D:
这条件你也是查得太好了吧,全都干了厉害

网友E:
5V线性被拉低,找到PU5是这样吗!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芯片的就是好猫

网友F:
这台机待机时没有3、5V的。还有线性拉底的芯片都会很热的吧。

网友G:
VL不是给PU5供电的吗,VL有问题,怎么思考是PU5坏了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的,我一般先确定隔离管G级是否正常,再看线性3V,5V有没有,然后测EC的条件。像你这个测到线性电压 ...

隔离管G级?首先确定它的用意是,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H:
线性被拉低了应该会待机偏高才对吧

网友I:
你量5v就知道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啊。2v到不了5v..................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线性被拉低了应该会待机偏高才对吧

                           嗯,是这样,待机0.05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量5v就知道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啊。2v到不了5v..................

                待机芯片换过也不行,是PU5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是不触发吧?然后测量没有3,5V?
这个肯定要测量芯片条件的啊

3M5M 不正常,电压低,待机只有0.05,这种情况我知道是哪里微短,但找到哪个元器损坏真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EG5是线性稳压器固定5V,待机芯片必测

大意了,当时看有2点多伏电压就放过了,没有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线性被拉低,找到PU5是这样吗!

3V 5V 线XD被拉低,另外 SYS_SHDN#正常后是6.3V左右。。当时被拉低时这里是3.3V。我以为正常。控制一般都是3.3V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线性被拉低,找到PU5是这样吗!

3V 5V 线XD被拉低   ,正常后电压都高于我原先测量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台机待机时没有3、5V的。还有线性拉底的芯片都会很热的吧。

                                                             芯片一点也不热。。。

网友J:
引用 网友G:
VL不是给PU5供电的吗,VL有问题,怎么思考是PU5坏了导致的呢?

                           VL因为是5V线性电压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条件你也是查得太好了吧,全都干了厉害

没办法,当时着急,客人赶着要,思路混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线性被拉低,找到PU5是这样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是3V 5V 出问题了吗,线路说得不怎么清楚‘

5V线性出了问题引起的,就是PU5损坏导至,5V线性是供给PU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线性被拉低了应该会待机偏高才对吧

                                                   嗯,待机0.05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量5v就知道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啊。2v到不了5v..................

3V也不正常,只有2点几伏,5V有时达到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是不触发吧?然后测量没有3,5V?
这个肯定要测量芯片条件的啊

                          待机不正常 0.05,,,

网友L:
这个机器就算被你搞好了   用的时间也不常   都被你干了一大片    不要随便动其他零件   不然又会出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就算被你搞好了   用的时间也不常   都被你干了一大片    不要随便动其他零件   不然又会出其他问 ...

不断开不好查问题,  动了只要装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VL因为是5V线性电压产生的

哦,是pu5产生VL,看图纸理解错了,我是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