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30暗屏修复

楼主(2017-09-09):
用户送修一ThinkpadT430笔记本,描述开机异常,称使用两天后黑屏了,开机复现故障发现问题为暗屏,考虑到Thinkpad暗屏多数为保险烧坏导致,果断拆机查看
测量屏接口38-36无电压值,测量屏接口前面保险正常,立马查阅图纸图片已附上,测量屏接口F19保险有3.3V,测量到F3保险时候无3.3V,判断给予转换后面电路问题,附上图片故障保险图,然后果断将图保险直连,开机点亮测试,显示屏亮机。将板子图一同附上,供遇到的同学们学习及参考,另外附上图纸供后期学习!

NZM4H-7 t430.pdf

网友A:
这个系列确实很多暗屏就是保险的问题,基本是锡直连

网友B:
不得不说,有保险真好,找找也方便。

网友:
thinkpad的暗屏就是爱坏保险 还有风扇那边 保险也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确实很多暗屏就是保险的问题,基本是锡直连

还有一些早期的屏线问题一会导致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说,有保险真好,找找也方便。

不过好多新机器等 多很少见到保险了

网友:
拆屏就可以了吧 没必要拆主板

网友:
拆屏适合价低快修,拆板子适合慢修价高。。。自己权衡了

网友:
机器应该是黑屏吧,F3好象与暗屏没有关系的。

网友C:
thinkpad的保险真的有点脆弱。。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样的太好修了

网友:
一般差主电压9v。开启3v左右亮度1。5v以上就ok

网友:
保险是有关系,还有就是滤波电容,升压电路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的保险真的有点脆弱。。

联想都是这样,ibm还好点,受够了差死了

网友:
这个好,多坏点 送钱的机器。。。。。

网友(2021-07-26):
厉害了,这就是客户经常说的保险坏

网友(2021-08-28):
有标识可真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