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D725掉电

楼主(2017-09-09):
故障:宏基D725 板号:HM40-MV 开机显示LOGO掉电
拆机看是NEC大电容,旁边还可以的四个CPU滤波电容,加了四个330UF的还是一样,求思路
cpu
掉电

网友:
nec大电容要去掉再加330了,四个不行就6个,再不行就查条件

网友:
到logo 后掉电可能是显卡,温度问题,不一定是大电容

网友:
卡LOGO可以刷一下BIOS,nec大电容拆掉换6个330吧

网友:
直接把NEC大电容拆了,换几个330上去应该可以解决。有大电容的大部分都这个问题。

网友:
我一般旁接个1000UF的电解电容试试,或者用示波器检测一下看

网友:
要把原来的NEC拆掉吧

网友:
NEC要去掉 再加电容

网友:
去掉nec 加6个330试试

网友:
有示波器吗 打打看 个人感觉NEC关系不大

网友:
把大电容去掉,有些会漏电

网友:
NEC拆掉了没得啊?没拆的话没啥用好像。

网友:
最好把原来的NEC电容拆掉,然后加上四个330的电容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去掉nec加上6个330电容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一定要拆NEC大电容的哈 在补上4至6个330 碰到好多了

网友:
嗯 我估计你nec大电容没有拿掉吧

网友:
怀疑还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

网友:
四个不行就6个,一般都 6个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