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奇怪的洗衣机

楼主(2017-09-09):
一台松下爱妻号洗衣机,型号XQB52-858,插电按开关不显示,就拆机,电源保险没坏,拆主板,主板保险丝好的,量cpu电压5v正常,换晶振也一样,按钮也是好的,按钮一个端子电压16v,另外一个脚也2v,按下按钮电压5v,不知好坏,想想主板程序或芯片坏了,想网上买一块。把原来的主板安装上去,插上线,按了下开关,机子好了,奇怪了,量电压5v正常,量按钮电压1.2v,3.8v,按下3.3v,奇怪了,电压不一样。反正好了,多插线也没问题,特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直接换板子吧,洗衣机常年在潮湿的工作环境中,如果有的地方防潮胶老化了,元件就会变值,焊点会出现虚焊。

网友:
有些是安全开关不到位造成的,有些师傅修就是把这个开关短接了,就好了,就是开舱门就停不下来了

网友:
洗衣机没修过    还属于小白   都不明白你说的啥

网友:
这个根据经验来说还是换个按钮开关吧。之前在海尔售后维修洗衣机按钮开关坏的挺多,你这款没修过。

网友:
估计是开关潮湿漏电…这样没解决还会返修的…直接换板…也可以一个一个开关清理试试……只要有耐心

网友:
按钮直接拆开,用电笔直接知路的,保护开关都用表量过好的,电脑板供电,插上电源插头,就直接供电待机,坏的时候任何指示灯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