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DELL M411R 换桥后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7-09-09):
原来是开机掉电,换发烫,换桥后一切正常,后发现接USB键盘不能用。重装WIN7 64位还是一样,在BIOS里也没用。又换了一个桥还是一样。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usb接口的条件你查了没有呀?先查条件吧

网友A:
几个USB口,供电5V正常,中间的两根数据线阻值也正常,还有什么东西要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USB口,供电5V正常,中间的两根数据线阻值也正常,还有什么东西要查吗?

还有过流检测  OC#信号

网友:
桥排除了可以 U口条件正常 可以刷个bios试试  遇到过挺多个了 条件都正常USB就是不能用 都准备换桥了 结果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时钟查了么?

网友:
查下USB条件...OC#信号

网友:
OC#信号  时钟 都查查,还有BIOS 里面有没有开关设置

网友A:
左边的哪个可以用,其它的三个不能用面且是USB3.0的

网友:
如果这个USB口能用是不是说明  OC#信号  时钟  是正常的?

网友:
有可能还需要再换个桥

网友:
OC#  有3.3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哪个可以用,其它的三个不能用面且是USB3.0的

呵呵,不是USB3.0驱动没上的关系吧!经常碰到USB3.0驱动没打,就说是USB口坏的客户

网友:
USB驱动  还有接口条件 总线对地 都查了吗?

网友:
3.0的要驱动才可以用

网友:
看看网卡是不是也不对?刷个BIOS多半会好!

网友:
大哥 你确定是不能用吗?因为你能用的那个接口有驱动  其他3.0 进系统安装驱动才可以用

网友:
有的板子USB3。0是一块独立芯片控制的。你看看

网友:
USB供电都测过了没有呢?换了两个桥的话,应该不是信号方面的问题

网友:
桥的USB模块有个下拉电阻不知道你搞掉了没有,你查一下

网友:
usb接鼠标U盘可以使用吗?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怎么回事,能分享吗

网友:
槽 不会是你没打驱动吧

网友:
这机器搞过 USB不能用是BIOS的事 !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在M511R这机上原来218-0755046不能完全代换218-0755042 定了一个218-0755042 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USB全部能用还是只是说USB键盘不能用 其他USB设备能用啊

网友:
USB设备全部不能用,只有SATA的USB能用,看上面图

网友:
刷个BOI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