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狂转,竟与它有关?!

楼主(2017-09-09):
    一台DELL14-5480,不开机 ,换EC并刷BIOS(误判),后来检查出故障修亮后,风扇狂转,刷回原机备份BIOS无果,怀疑是所换的IT8528E FXA问题,但商家说这芯片通用,只好发机子给客户,企图蒙混过关。    客户收货后返还,要求解决风扇问题,无奈,翻箱倒柜找出原机EC,换回,完美解决。

    说明:所换EC后缀一样,并无差别,连换两片故障不变,焊功也不用怀疑。

网友A:
不知道·· 是不是原来没焊接好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是不是原来没焊接好

我一共换了两块,这个问题不存在。

网友:
这种芯片翻新的多,鱼目混珠,有些故障很奇葩

网友:
楼主用原型号代换,看看呀

网友:
换了新IO后,再刷个原厂的BIOS试过没有?第一次上电一定要会重启的才算。

网友:
下次风扇加个电阻转慢点,问题可以解决方案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ec尾缀不一样换上去键盘乱键的。。

网友B:
不带程序  风扇狂转   EC不匹配吧

txj

网友:
EC不带程序但是引脚功能是通过BIOS定义了,可能你这个EC不匹配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
EC 要求同型号代还 ,不然会出现想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同意8楼的观点,是不是尾缀不同。

网友:
多半是EC后缀不一样导致的 如果型号完全一样应该不会那样

网友:
这个确实到过,上次同行换了个EC后,风扇就要转不转的那种感觉,本来是给它强拉5V,但客户说太吵了,就拿我这里来看看,结果用示波器打PWM发现波形一下有一下没有,而且频率很低,后来换个EC就正常了

网友:
狂转你可以借5v改常转也可以吧...................

网友C:
曾经也遇到过 换新的EC 换两个都有问题  现在的好多新芯片好多都是翻新

txj

网友:
支持一下,做得很好,对啊 是不是原来没焊接好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带程序  风扇狂转   EC不匹配吧

后辍一模一样,除非打磨芯片,一般是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遇到过 换新的EC 换两个都有问题  现在的好多新芯片好多都是翻新

就因为怀疑打磨,所以特意找了块拆机芯片,故障不变。

网友:
原来还有这问题,那看来是我运气好了,,没遇到过,下次可要注意

网友:
风扇狂转和EC还有关系,修机的时候的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