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 2.1 不定时掉电,可二次触发。怎么修?

楼主(2017-09-09):
技嘉GA-H61M-S2P 2.1  开机可触发 可跑马,有时可跑到亮机 可以进COMS, 但有时重新触发后准备跑马就掉电了。而有时跑几个马后才掉电。量电压 主要的电压没能发现什么问题,内存 CPU 总线 代理 VTT 这些都要,CPU复位 电压1.1也有。各电源好电压没发现什么问题。是不温控保护了  还是IO或其周边电阻问题?
要遇到的,指点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0-13 10:12):
加焊桥 换IO 拆外设 都一样。。。最后放弃了!!

补充内容 (2017-10-13 10:12):
温控 也搞了  一样的情况,放弃了!!!

网友:
查一下IO那边的电压检测脚

网友:
IO的12V检测和5V检测查查看是否正常

网友:
技嘉12v 5v电压检测不正常会出现不定时掉电,还有me供电不正常也会

网友A:
能进BIOS的时候,直接在BIOS里面看看12V,5V,这类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加悍CPU座子,我试过好几台了,蓝宝石的主板也一样

网友:
io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进BIOS的时候,直接在BIOS里面看看12V,5V,这类电压检测是否正常。

BIOS里面看看12V,5V  正常,没发现电压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看看12V,5V  正常,没发现电压异常

那你这个就要好好抓掉电了,最好用示波器,看看到底是那个供电先开始掉。

网友:
在BIOS里面看看12V,5V 有没有偏高的

网友:
这机一般都是小芝麻管有问题的,要仔细检查。

网友:
查一下IO那边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IO那边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IO那边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IO那边的电压检测脚

网友:
技嘉的南桥金振容易出问题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12  5  v电压检测叫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IO/BIOS可能性比较大GA板BIOS通病最多了

网友:
不是,应该是双BIOS的问题吧或者IO的电压检测?

网友:
查下IO倒数2和3脚是不是2V,或者3V

网友:
如果12和5V检测没问题的话,我想你可以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C:
兄弟这种问题不用想肯定是小芝麻管的问题,这种板好修就修下,不好修就换,因为技嘉的h61太烂了,修好后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是上波波来得快

是的,示波器同比一抓,马上就能看到到底是哪个供电先掉,然后慢慢缩小范围。

网友:
有可能是CPU PWM供电缺项,你上2代 G530测试下,因为这个供电设计是 SVID设计,所以装不同的CPU启动的供电项不同,技嘉5项供电 三项核心 1项VTT 1项 GPU 的H61M板 ,G530是三个CPU核心供电项都启动,G1620只有显卡边上和VTT边上那组启动,而中间那组默认关闭,满负荷也不会工作,所以你用G530上电测下三组核心供电的下管G级控制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CPU PWM供电缺项,你上2代 G530测试下,因为这个供电设计是 SVID设计,所以装不同的CPU启动的供电项不同,技嘉5项供电 三项核心 1项VTT 1项 GPU 的H61M板 ,G530是三个CPU核心供电项都启动,G1620只有显卡边上和VTT边上那组启动,而中间那组默认关闭,满负荷也不会工作,所以你用G530上电测下三组核心供电的下管G级控制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基本可以确定PWM驱动芯片,不是管理芯片 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种问题不用想肯定是小芝麻管的问题,这种板好修就修下,不好修就换,因为技嘉的h61太烂了,修好后也 ...

小芝麻管 我量了主要的PG那几个信号 都没有异常!

网友:
无奈无奈

网友:
有一块华擎的,也是这毛病,同问

网友:
感谢      楼主的分享          让我学习了下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用个笨办法 把 io  声卡芯片   网卡芯片 等等这些带腿芯片都补焊下,看看。

网友:
补充,能二次触发开机部分是没问题,应该是在开机后的问题,比如 网卡 声卡  串并口 usb3.0的芯片感觉是外设导致的。

网友E:
这种问题我在GA-H61M-S1 3.0主板上遇到过,主要是VCCSA 0.9V控制脚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有时候启动几次才能看到画面。是324输入端电压不稳造成的,主要是输入端分压电阻不良。技嘉H61主板的324,我修过这么多就没有见过坏的。

网友:
修过一片这样的板子最后换IO好的

网友F:
测下5V12V   或者是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下5V12V   或者是刷个BIOS试试看

这些已经检查过了  BIOS也换了  这些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我在GA-H61M-S1 3.0主板上遇到过,主要是VCCSA 0.9V控制脚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有时候启动几次才能看 ...

0.94V 好像一直稳稳的,我试把你说的分压电阻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