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31SD 不触发 兄弟们帮帮我

楼主(2017-09-09):
今天接一台    ASUS  U31SD  2代本子  HM65
故障是有一点触发   0.03 0.07
一开始就知道小管
3V  5V  都正常
写BIOS  还是一样
换南桥
还是一个样
这下老老实实查 了
可这机器没图纸
上网买了个 点图
查了一天 都不知道 是那个小管坏了
网上有兄弟说是个6脚管
可不知道是那 个
兄弟们帮帮我吧

网友:
刷完BIOS就换南桥?   休眠信号有没有啊    还有EC 的条件

网友:
没有图纸   就用点位图查啊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管子拿点位图,照时序来查,重点查南桥 EC的

网友:
可以使用点位图慢慢查一下相关信号

网友:
桥的RTc电路查查丽。。。。。。,。。。。

网友:
桥待机,EC待机信号都查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