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5/A55 Ver1.0 独立显卡装驱动黑屏

楼主(2017-09-09):
ONDA A75/A55 Ver1.0 独立显卡装驱动黑屏---

电脑配置:
AMD 641四核
金士顿4G DDR3
ONDA  A55主板
七彩虹 610 2G显卡

该机到手,开机无显示,重插一下内存跟显卡好了,进系统黑屏,以为系统问题,重装系统,顺利进入系统,装驱动,只要装显卡驱动重启就黑屏。

更换店里的测试显卡,卡在内存检查,还没有到硬盘检测。

把客户的显卡装到其他电脑测试,咦~~~~~~可以装驱动。重启正常进系统。。。。

换一个3400 CPU到客户的机器上面,集成显卡能正常装驱动,重启后正常。。

问题来了,主板集成显卡可以,独显不行,PCI-E插槽的问题?

相信各位到这里知道什么问题了吧。。

在其他主板的1117--3.3V处拆电阻。更换R269 R271。。。

通电测试,故障点的2.7变回3.3了。。。

插显卡,开机,重装一下显卡驱动。。

一张红色主席进袋。。。。

网友:
我查这修一下 就红色主席进袋  ,一板收个 50  60元都差不多了

网友A:
楼主牛掰    这么快就锁定了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对的起一张毛爷爷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掰    这么快就锁定了问题   这个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对的起一张毛爷爷   向楼主学习

其实这个是论坛的功劳,你们大师傅的贴,很多都已经拜读了三四次。每次都有新的感悟。

网友:
修的不错,再接再厉哈,看好你:kaixin: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有点 难度,不过价格还是可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 论坛的能量更强大

网友B:
3.3V待机偏低,引起的PCI-E槽复位信号偏低吧。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V待机偏低,引起的PCI-E槽复位信号偏低吧。加分鼓励。

故障有点奇怪   3.3V待机偏低  为什么会只拉低PCI-E复位;  A_RST就正常         还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待机偏低,引起的PCI-E槽复位信号偏低吧。加分鼓励。

感谢思天版主。。思天版主的贴真的很有营养,正如上面说的,每次看都有新感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故障有点奇怪   3.3V待机偏低  为什么会只拉低PCI-E复位;  A_RST就正常         还能进系统!

3.3V降到2.7。。。感觉2.7V刚过了他们需要的最基本电压,但需要最稳定工作必须要到3.3V。。这个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有点奇怪   3.3V待机偏低  为什么会只拉低PCI-E复位;  A_RST就正常         还能进系统!

这个我也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V降到2.7。。。感觉2.7V刚过了他们需要的最基本电压,但需要最稳定工作必须要到3.3V。。这个是我的理 ...

如果说,复位不正常时,发现待机3.3V也不正常,导致你换电阻,那你的理解应该就是了,
如果不是,那这板可能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