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PLUS 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09):
华硕P5G41T-M LX3 PLUS  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  通病OC# ,在VGA口下电感旁电阻换成4.7K 就好了

网友:
N久之前就知道了。USB过流检测,华硕常有,其它主板出现这个问题导至USB不能用

网友:
USB-OC的错  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华硕主板USB过流检测USBOC电压不正常导致15S关机

网友:
华硕经典通病之一,和822排阻,IO检测口电压检测错误。都是经典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