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短路

楼主(2017-09-09):
雷神911M短路,全程短路,一插电源马上指示灯不亮,请高手

网友:
短路故障其实是比较好修的。哪个短路就换哪个吧。如果短路的是电容,那简直就是捡死鱼。

网友:
是公共点短路  若不会修 建议找个专业的地点

网友:
大短了吧,要是你自己不会,建议返售后或者找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修好了,就是充电位置一个电容短路,呵呵,我是菜鸟

网友:
短路一般都好修,就是花点时间找

网友:
短路很好修的无非就是电容和场效应管,不行的话就用烧机大法

网友:
不会修的话寄过来我帮你修,同行价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