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41T-CM3

楼主(2017-09-09):
以前技嘉的主板不能开机,换了一个方正G41T-CM3的板子,cpu是  Intel Core 2 Quad  Q8300 ,4核的,安装完系统只能识别一个核,这个是什么回事啊,而且系统只能装32位的win7,64位的死活无法启动。

网友:
先检查一下bios设置恢复默认设置,在拿个双核的试一下,如果有2个核心再拿4核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那就尝试刷新或刷新更高版本bios后尝试,还不行就换主板或换同型号cpu或其它775主板尝试

网友:
多半是BIOS问题,这个。

网友:
最可能的是BIOS版本问题,楼主更新BIOS试试,或者换个双核处理器看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可要留言一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软件部分先确定系统镜像、pe及安装步骤有无问题;硬件部分cpu座子、电源、硬盘和硬盘线有无问题,最后看内存逐一排查。

网友:
一般装好能亮机我都很少会去测一下CPU会不会工作符合要求

网友:
BIOS问题  BIOS问题 BIOS问题 BIOS问题

网友:
楼主应该先刷一下bios看看再试,不过楼主还很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