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加电不显

楼主(2017-09-09):
发个记录贴:华硕K43LY加电i不显,待机0.027,通电电流上到1.0,就是上不去,测各路对地组值正常,电压正常,测PLTRST和cpurst正常,cpu 的VRMPG也正常,刷了BIOS有波形,但是电流就是上不去,就是开不了机,也参考各位前辈子方法也不行,最后加焊南桥亮机。。按道理说主复位和CPU复位都出了,应该可 以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南桥哪个信号没出。

网友:
应该不是哪个信号没出 而是因为桥挡在内存上了

网友:
还是应该不跑码吧。。。。。。。。。。。

网友:
说得也是呀,测内存SMB和内存排阻没有跳变,加焊南桥后才有,fh

网友:
芯片组的信号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能跑马,南桥虚了,估计是不过内存吧,测内存波形看了吗

网友:
运气挺好的,一般不跑的机器难搞,南桥是不是进水了哇,一般很少虚焊的啊

网友:
最后一招,BGA,弄完不行,扔回给客户 哈

网友:
能跑码,,,具体要看看有没有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