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 不识别硬盘

楼主(2017-09-09):
长话短说了。发了几次就网络错误 懒的打字,此主板就CPU与显卡,遇到同样不识别硬盘故障的朋友,不妨试试加焊CPU,还有花屏有可能也是CPU导致。

网友:
这个是灌胶的板子吧? 也开始批量出问题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读盘跟CPU显卡有关以后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不读盘跟CPU显卡有关以后试试看!

集成的桥。没有PCH了。硬盘外设,都是CPU一体了。

网友:
这个cpu加焊也不好加焊  容易受热不均匀

网友:
这个cpu加焊难度大吗,现在的主板什么都集成了,唉!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个dell的机器跟LZ故障一样基本也是确定是CPU的问题了..灌了胶的不敢动.动了要是不显了客户还会认为是我给他弄坏的.

网友:
看来这种集成CPU的机器要开始批量出问题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以后可以试试加焊

网友:
以后这种集成到CPU,单U的坏的越来越多。

网友:
我估计加焊也只能顶一段时间,这种集成桥一体的CPU发热量大,大多数都是更换才稳定。

网友:
这个CPU打了黑胶加热不透很快返修透了又爆锡,不好搞

网友:
反正可以显示的不敢动  要动的话 就要报风险

网友:
机器是显示的,如果没有绝对把握还是申明一下风险好些,不然加焊后,机器不显就麻烦大了。

网友:
现在都是U跟桥连体的,,维修起来很困难。 心情不好的话 像这样的状况的都不想搞

网友:
我个人感觉能显示的机器加焊维修前和客户报好风险,要是搞不显示了是说不清楚的,只能赔板了

网友:
加焊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这种cpu不好加焊,没有一模一样的风嘴,别的嘴子容易出现加热不均匀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发生 继承率高的过   有事没事加焊一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读盘跟CPU显卡有关以后试试看

网友B:
这个是不是AMD单桥的?要是AMD的坏得真是多
xiandaihuakeji
不是AMD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AMD单桥的?要是AMD的坏得真是多
不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