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代码55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09):
我有块华硕h61m-e主板,各电压正常,无显示,诊断卡出现"55",各位师傅,给我说说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笔记本不内存好像也是55.

网友:
诊断卡出现"55,应该是卡内存,先刮刮内存槽

网友:
一般是内存的问题,换内存试下,不行就查管内存  内存供电 BIOS

网友:
内存问题,或桥虚焊也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挡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

网友:
档内存,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内存和CPU通讯存在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在刷个BIOS就差不多了

网友:
换过内存条,换过插槽,换过cpu,故障代码仍旧是55,不插内存条是故障代码是20

网友:
内存问题从哪里下手?电压也有1.4伏

网友:
要么内存不过,要么虚焊了,还有bios也会这样。

网友:
内存问题把   这个机子通病多!  自己慢慢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