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循环重启维修

楼主(2017-09-09):
今天收到一片华硕P8B75-M LX PLUS的板子,故障为循环重启,不跑码。在上电瞬间测主板电压都正常,没办法了,只有一步一步测量时序信号了。根据同行提供点位图片测的PLTRST电压为0,正常是3.3V。VRMPG,PWROK都正常。再次测量时序信号发现VRMPG进桥端没有电压,尼玛又是开路了。跑线在PCIE槽扣子下面有一点划伤断线了,补线后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仔细是修不出来的,修的不错。。。。

网友A:
这个要熟悉时序才能搞定的故障,都好久没修过台板了

网友B:
这个地方 可能是抜插独立显卡的时候弄断线的

网友C:
这是跑线发显现断线的还是 ,仔细看发现的

网友:
这种故障,要是不知道时序,修不好。断线的地方又这么隐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础扎实,这种问题不是彻底掌握原理,很难查到原因, 杀桥 估计是肯定了

网友:
有没有氧化

网友:
一般修机只要按着时序修一般大部分机器都能修得好,这是没错的

网友:
断得好隐蔽  为毛华硕的台板都是这样

网友D:
循环重启不跑码,是桥发现cpu供电不ok,所以在保护,cmos电池是不是耗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循环重启不跑码,是桥发现cpu供电不ok,所以在保护,cmos电池是不是耗光电了?

电池电压正常,就是划断线了,其他都OK

网友:
没有氧化,应该是上显卡磕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跑线发显现断线的还是 ,仔细看发现的

跑线发现的,就磕伤一点点,在扣子下,一般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熟悉时序才能搞定的故障,都好久没修过台板了

那是你牛掰,修台板赚不到钱,现在修手机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 可能是抜插独立显卡的时候弄断线的

对,应该是这样的,打螺丝也不会戳到那

网友:
华硕的双BIOS  为啥就不能学学技嘉呢  两个 还是不一样的资料

网友E:
如果没有明显磕碰  那么这个位置还有找到的可能吗

网友F:
学习了,,,请问楼主这个修好你那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请问楼主这个修好你那收多少钱,,,,,,,,,,,,,,,

台机主板收不起价格,就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明显磕碰  那么这个位置还有找到的可能吗

其实线跑多了就没有那么困难了,方向对就能找到

网友(2017-10-29):
楼主的点位分享下,论坛里面都是8b75 -m lx的,和plus的不通用。